IBM R40喇叭声音时有时无,求解

楼主(2012-05-15):
昨天接了台IBM R40的老机器,喇叭声音时有时无,没声音的时候拍两下机器或按它的声音加减键就会恢复,一开始以为接口没接触好,或喇叭坏了,结果换了个喇叭都不行,然后怀疑功放,但是换了以后还是不行,声卡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这下我就没折了,求大家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
先自己顶下,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