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6S-S3 不认显卡

楼主(2012-05-15):
本人接手一块技嘉 M56S-S3 板子,刚开始是CPU挂了,温度超高,换个CPU就好了,用户也同意换CPU了,我发现技嘉的官方提供最新的BIOS,刷完了能支持AMD250.AMD260,我就给用户说了换新的U,用户也同意了,结果BIOS拿下后发现是SST25VF040B,上了编程器后读出来了,保存完了,再去写新的BIOS的时候发现写不了,奶奶的BIOS坏了,我找了个25L4005AM2C,写了程序后现在就出现了不识别显卡,事先说明,所写的BIOS3个版本都是从技嘉的官方下的,插卡一直是 C1--50--23  ,如此反复几次就报显卡了,检查电压也正常啊,不知道是咋回事,请教高手指点一二,在此多谢了!

网友:
看码好像没过内存。是不是BIOS没写上

网友:
哎,这板子让我同事给搞坏了,拿掉桥的时候主板掉点了!废废了!哎,好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