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P5QL SE 不跑码

楼主(2012-05-15):
华硕P5QL SE 不跑码,测主板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有,复位也有,但点复位发现所有的复位无电压跳变始终是高电平,一点复位针板子立马掉电过3秒又上电,I/O-83627DHG-A换过,南桥JIB也换过,还是一样,以前修过一块是不过内存,今天遇到这块真怪,
华硕

网友:
跑一下RST针的线路
同意楼主:
2.5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7-19):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6):
RST针一路直接进南桥,另一路直接连着时钟芯片,此板很怪,CPU的PG和复位都有,CPU座确定无虚焊,但就是不跑码,声卡和网卡芯片拆了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板子故障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4358
一样,这肯定是此板的通病

网友:
准备换北桥一试

网友:
遇到死板了,,,

网友:
换北桥没有用~~~还是复位的问题~我感觉。

网友:
跑一下RST针的线路

网友(2014-07-19):
建议量下全板的822排阻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