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复位信号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工作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15):
笔记本损坏后,一般的不上电,电流低都是比较好解决的故障。只要按照上电时序来修,基本都能解决掉。比较困难的是CPU复位(这时候电压一般都正常了,包括时钟)都正常后,而刷BIOS依然没能解决的故障。这类故障比较棘手,看过一些高手写的帖子,有测A3信号,有测Frame#信号,还有测LPC FRAME信号的。比较凌乱,不清晰。有哪位高手能具体讲一下,CPU复位正常以后,应该怎么一步一步往下修,能快速解决问题而不走弯路,在这里代表初学者和自学维修笔记本的各位同行致以万分感谢。

网友:
复位正常后就比较难修了,也就是大家说的不跑码或者是卡代码,遇到这些问题没有快捷方式,只有对信号这些比较熟悉才能去检查了,所以没有快速判断方法的

网友:
这个时候只有做桥了

网友:
cpu复位以后,接下来它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调用那一个信号,进行通信或工作呢,那位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7-08-16):
不懂,待高手解答

网友:
当cpu得到复位后就应该开始读取BIOS信息    读取信息成功后开始自检也就是我们说的跑马    当自检不过就会卡某个代码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想就是弯路 只能看诊断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