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原因令CPU发出的VID组合错误

楼主(2012-05-15):
请问下各位,一般有那几个原因令CPU发出的VID组合错误?TF570AMD2单桥板,,此板跑码是CPU电压1.2V  有时0.99V  不跑码,VID组合应是有误    说明下,其他电压是正常的,U也没问题,网吧板,好几片都是这样,有时能跑,有时不行,不行时只是CPU电压低,其他都正常,

网友:
有片已焊过桥,还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没焊好,VID有问题是不是和座关系大点

网友:
座子,IO,排阻都有关系,先查一下总线电压正常?

网友:
cpu内部vid供电有问题会出现我这种情况;
intel的总线电压、amd的内存电压、VDDA电压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
桥空焊也会出现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
首先涮写一下BIOS ,因AM2主板,复位正常后,要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