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5-15):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LXB-L15E的显示器,插上电源没显示,指示灯也不亮!拆开看了一下!按键电压都是正常,指示灯 却不亮,然后就郁闷了。再看电源都有输出,5V有输出,高压12V到了高压板上的一个场效应管有输入可是没输出。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这下我就真的晕了!请求高手求助!!!急```

网友(点评):
驱动板坏,不行就换通用板

网友:
晕了 你维修思路错了啊  你去查高压板干什么  既然电源板正常你去查驱动板啊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  应该查驱动板。

网友:
短接开关按键  再不行查驱动板

网友:
看了,是驱动板上的一个心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也可能是坏的啊!灯不亮的

晕给你说驱动板你还非说高压板 高压板坏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给你说驱动板你还非说高压板 高压板坏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那也不一定!看了是驱动板的心片坏了啊!

网友:
是联想的要改板好恼火啊!今天慢慢搞的!

网友C:
建议你先修板,改板最后考虑,你看看驱动板上的3.3V有没有,还有就是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修板,改板最后考虑,你看看驱动板上的3.3V有没有,还有就是换个晶振试试。

板上的一个心片坏了啊!我们这里没找到没有那种心片TSU13AK-LF所以没办法了,只能换了

网友:
tsum的这个芯片好像坏得不少,我只听说万能的老徐换过,其他的人,只要判断驱动板坏了,不用考虑了,直接改通用板,没得办法~!

网友D:
考虑成本。成本低优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成本。成本低优先考虑

说的没错,可是我这没有那个心片啊!

网友:
驱动可能性高点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 也许能带换

网友:
看开启信号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