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

楼主(2012-05-15):
开机加电到1.87A,过一两秒钟电流下降至1.05A左右,屏不显,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  的 是不是显卡啊 ?

网友:
联想T61P本本,刚开始的时候,本发出一长两短的报警声,电流停在2.2A左右,拆下主板,电流1.87A,停一两秒钟,电流掉在1.05a左右,屏不显

网友:
本是独显的

网友:
有点怀疑独显和BIOS

网友:
这台机器上有两个BIOS,请问刷哪一个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