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奇怪问题.高手现身吧

楼主(2012-05-15):
接一台HP4416的机子.

AMD独显的机..故障现像为不触发,拆机发现开机脚无电压,

1 2脚为3.3V,3脚为0V,再查后面+3VL正常,R5000后面无电压,开关脚对地阻值为1000欧左右,,检查开关板上各点都正常,,就是R5000无电压了,无意中短路了一下R5000,也就是开关脚上电压产生一个低高低的电平后机器触发,,,,
再测开机脚上电压有了.但是不稳定.在0.9-3.3变化.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关机后电压又没有了,后级都查过了.无思路..请高手指点 .

补充内容 (2012-5-16 09:40):
我改成300欧的电压都没有!!!

补充内容 (2012-5-16 11:01):
最新情况..故障已经解决..Q1040坏,拉低了SWIN#电压...换之OK.

那个开机信号,应该不只是在排线接口和一个提供上拉这两个地方,还要接到别的地方呀,你好好查一下,LZ可以把板号或图纸上传一下,也好帮你分析一下。
直接改个10K的电阻下去啦,

网友:
是不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
检测下R5000 实在不行R5000 开关脚这里翘起来把开关割断直接飞线

网友:
我拆下开关板,,直接加一电阻到开关脚都没有电压,直接短接2 3脚的时候就可以触发亮机.这时开机脚上才有电压.并不稳定..EC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了这个电阻

网友:
听你说的没什么概念,把电路图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C5000会不会有问题,再就是开关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那个R5000有没有虚焊呀,C5000是否漏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是不是把那个电阻换了

网友:
就两个元件,,不行把电阻电容都换了吗??难道PCB故障???

网友:
开关坏了吧,这故障太好定位了。总共才3样东西,非此即彼

网友:
你感觉开关问题我查不出来么?

网友:
一般来说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按你说的情况是SWIN#信号拉低了,如果这条线到IO翘起那个角试试看就知道那边的问题了。找找线路吧

网友:
此开机脚进三个地方.一个信号发给南桥.一个给PCIE.再一个才是给EC的开机..

网友:
如果排除那三个元件的话,可能PCB漏电改个开关电路,秒杀

网友:
你就查3脚电路  一个个查 一个个换   最后那个是EC发出的信号的  自己查吧

网友:
电容击穿可能性最大,电阻开路也有存在,只有查了才知道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受控EC或由EC发出的 换个EC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正确了,只是自己还没有想好罢了。

网友:
你这种不触发的机器,直接查保护隔离电路,不管它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R5000存在虚焊和阻值变大吧,换一个吧

网友:
没搞过这机型,你应该将Q的图纸补充上来

网友:
呵呵,,还是信号被拉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