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桥能点亮,考桥后点不了了....

楼主(2012-05-15):
技嘉的主板,北桥考了2遍都不行

网友(点评):
楼主烤红暑哦,重做是最好

网友(点评):
上次我那技嘉板也是按就行烤后就不行,后来刷bios好了,你试试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桥烤挂了啊,换个北桥试

网友:
从新植一下球试一试

网友:
很明显是挂了呗,amd单桥6100芯片组的特别容易烤坏,注意上部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A:
做桥的时候,主板有变形么?

网友:
估计北桥挂了

网友:
做了第一次不行  就应该重植呀

网友:
不换桥就把板子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桥的时候,主板有变形么?

没有

网友B:
台式机现在如果换桥的话成本高,不如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现在如果换桥的话成本高,不如就直接换板了。

而且还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只要客户给银子,就行

网友:
看来是桥坏了

网友C:
不用说 桥坏了 或者你看看桥边上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说 桥坏了 或者你看看桥边上的配件

明天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加焊变形了 ,肯定不跑码

网友:
桥坏了,测下1.2V桥供电对地阻值是否为10以下。

网友:
一般重新植球就可以了 烤坏的毕竟也不多

网友:
主板变形导致不跑码的,摘下来从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温度曲线调好了吗?不行植珠再试下!温度曲线一定要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