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跑0.03掉电

楼主(2012-05-15):
先这个主板是没有3 5V 。后来发现网卡短路 把网卡取了3 5V就出来了 但是不出触发 IO的ACIN为低电平 后来找到原因 比较器的VIN电压没有到第3脚 所以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后来查到是84.5K电阻坏。换上按键有反映 但是要掉电!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电压那些出来了 温度是否正常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和你说呢 掉电的原因很多 多数为某组电压没出来 不稳定或者短路 还有就是温度问题

网友:
测测各个电感、大电容对地没有短路

网友:
  咯主   俩hi啊,   厉害啊

网友:
南桥坏啦!!!!

网友:
对吗,你都没有说清楚,怎么帮你吗、

网友:
描述得不详细,步骤无从说起.

网友:
二楼说的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没有提哪来的解呀

网友:
一看也是蓝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