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坏BIOS了。。。怎么办?

楼主(2012-05-15):
sst39sf020a的大芯片。现在是怎么也写不进去东西了。。。能用什么代替吗?
芯片

网友:
到电脑城维修处检查一下,如果真是芯片写坏了,只有买一个相同规范的芯片了
同意楼主:
5.0
aa316089601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是怎么写的?能把芯片写坏

网友:
你可以找个一样的换了不久行了!!

网友:
不会是写的时候突然断电吧

网友:
怎么可能把芯片给写坏了呢,如果真的坏了就找个换呗,华邦的W39C020也可以呀只要是5V针脚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如果BIOS里程序坏了可以刷。芯片坏了的话。只有换了 你那是SST 2M的BIOS芯片 找下差不多的可以的

网友:
找个一样大小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找个一样大容量的,重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