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奇怪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5-15):
我的DELL XT2以前几次刷BIOS时都发现版本号是A加两位数字,如A00-A12等,DELL的官网上也是这个号,但最近发现一个XT2机器的版本是M19,请问大虾们一,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但你查过没有,另一台是不是和你的机器是一模一样呢,或者是别人改过了呢

网友:
另一台机器是我买的另一张主板换上去的.

网友:
不要看型号,最重要是看板号

网友:
关键是DELL所有的笔记本BIOS版本号都是以A打头的嘛,这个是M,我怀疑是高手写进去的

网友:
唉,就没有的搞过BIOS的人来我们新手区看一眼吗?

网友:
有可能时厂商升级的版本吧  我在仁宝RMA干过 ,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