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V 变4V 长期运行不会挂吧

楼主(2012-05-15):
不知那个转换电路出了问题,3.3V测得4V电压, 主板上的芯片会不会因长期过压损坏?或电源长期这样用下去会不会也损坏?

网友(点评):
低压供电IC最好别超过10%。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零点几的误差是没关系的

网友:
你测的结果是不是有误呀,如表的电池低了可能就测得到这个值呀

网友:
没太大关系的、耐压值大于5V

网友:
长期这样肯定出问题的 3.3V供电的地方很多 应该是系统管理IC出问题

网友:
查TL431及C1015小管是否变坏。

网友:
PNP管,是A1015。

网友:
长期运行肯定不行的   我修到一块主板  2代内存供电1.95V  长期运行都烧内存了。

网友:
要烧主板和其他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