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T2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的DELL XT2原来是启动非常慢,在BIOS自检后,一般要等五六分钟.后来就刷了新版的BIOS,结果更麻烦了,现在启动时,一般第一次无法启动,只走到BIOS自检后就一直黑屏,这时如果按下启动键,机器就会关闭,再马上开机,就可以启动了,不知是何原因.  另外说一下,我每一次刷BIOS时,都会有一次提示,说是某一块无法刷新,现在都记不住了.

网友:
再刷另一个版本看看呀,刷BIOS后问题更严重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再刷一个呢

网友:
多刷几个版本的BOIS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一下北桥了·有时候电脑出厂北桥就有问题没有被检测出来···

网友:
官方上13版本都试过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
我这个问题找过几家如海纳等著名的笔记本维修商家,等了一周后都没有解决。

网友:
这问题看来又麻烦了。。

网友(2016-11-30):
有没有结果?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再刷一下bios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