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2寸液晶显示淡

楼主(2012-05-15):
一台长城22寸液晶,型号M22HJU,不接主机开机背光亮,OSD菜单颜色很淡,几乎看不清,接主机也一样,显示字符图像很淡,无法看清楚菜单,也无法调节亮度和对比度,但背光始终亮,12V和5V都正常,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首先是查一下驱动板,背光灯亮可能是驱动板的高压驱动信息漏电,二显示淡有可能是屏的电路有问题或屏本身坏了也有驱动坏了也会显示很淡

网友:
背光灯亮。就说明灯管有供电了。 要是背光灯亮。 屏幕一点显示都没。 那可能驱动板问题可能性稍大。 但要是仔细看。 (用手电筒照这看)  能看到正常画面的话。 还是高压板问题。 改个高压板试下吧,

补充内容 (2012-5-18 13:47):
麻烦你看仔细点。不是误导。 我这字意思你看不动就别乱说。   后面那句话看不懂? 难理解吗?  能看画面。但背光不触发就改高压试试,

网友(点评):
别误导人家好吗?灯管亮了还改什么高压?请问下高压的功能是什么?楼主这个机其实问题就在屏上,说白了就在付电压上,不信你把-7V的电压改成-17V左右的看看,只是这样改,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背光灯亮,有显示的,就是显示的图像很淡,菜单能弹出,就是菜单里面的内容看不清晰,只显示一个淡淡的框,所以无法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显示器是在使用中突然变成这样的,买了1年多一点

网友:
画面是那种朦胧的是吧..可能屏有问题..最好弄张图片上来

图示看不出问题的,我碰到过两个这样的机,是联想17寸的,都是屏问题,其中一个在不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比较淡的“无信号输入”的字样,这个问题主要是出在负电压上。
确实搞张图来好分析,说不好理解呀。

网友:
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请问楼上的师傅(用手电筒照这看)  能看到正常画面的话。 还是高压板问题。 改个高压板试下吧,请不要误导楼主了,(用手电筒照这看)  能看到正常画面的话,且楼主以说明背光始终亮,说明问题已很显然是高压板是好的,问题要么在驱动板或屏电路板上,至于具体还需要楼主上传图片后再决定故障部位。

网友:
按照发帖人的描述,背光亮已说明有关背光的所有相关部分都正常,就是屏有问题,屏模组电路有部分是控制液晶分子扭曲,这部分出了问题,液晶扭曲不正常放平到你眼里就是屏幕暗

网友:
图片来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今天仔细看了,显示的内容有点象负象,摸索着调了下面板,调出了顶部1mm有正常内容,这1mm中,颜色也对,对比度和亮点也有反应,1mm下面就很淡了。

网友(点评):
付像是VGH电压不足,图像淡甚至准备白屏是VGL电压的问题。

网友:
第三张图上面1mm地方显示正常的,很亮,因为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你是修补了的,如果不信,你可以先良下VGL电压,如果有-7V左右,你就把这个电压断掉,然后直接在电源处整流个-17V左右的电压,把这个电压飞到屏上去,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点评):
-17V的这个电压一般我先用12V的电瓶来代,然后如果还是一样现象,我再用整流电压慢慢调整。

网友:
进工厂模式 ,复位试试 。一般能解决 。

网友:
工厂模式不知道怎么进去,就算进去了,因为看不清菜单也无法复位

网友: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只有先改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究竟是驱动板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手头只有一块17寸的通用驱动板,可以点22寸的液晶的吗

网友:
把room拿掉  换一个同型号的,  看看  亮度  能调不,如果不行  ,把高压断掉 ,换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屏坏了吗??

网友:
屏点没 ?  确定是 板子的事?

网友:
点个屏看看 不然刷个程序

网友:
打听了下,长城保三年的,这显示器只用了一年半,先去保保看,不能保了再研究,已经拆了,不知道还不能不保了,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