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关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15):
今天接了个B460的机子,是集显的。。。先是通电,按了开机键没反应,就先刷BIOS还是一样情况,就先换IO,好了,很兴奋,装机,进系统。。。可以收钱了,,,结果出了个奇怪的问题。。。关机,正常中。。。仔细一看,指示灯还亮,电池 灯闪烁着,供电中。。。强制按开机键才能关掉,试了几次都一样。。。哪位有遇到过?经点思路。。。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

应该是BIOS有点不对劲。

网友:
bios问题 ? ec问题???

网友:
你不是事先刷过BIOS了么  把原来搞上去试试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个Y450和LZ遇到的问题一样也是灯亮着不灭,结果是MANON电路问题,有三个电阻腐蚀了,换了就好了,LZ可以查查这方面的电路,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恢复原BIOS,或再换一个EC咯.

网友:
LZ还是先做个系统吧,建议做WIN7的系统

网友:
应该BIOS 没有刷对。用原来的。

网友:
今天特地去刷回原来的,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