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一卡一卡的进bios 系统 pe都是一个反应

楼主(2012-05-15):
hp 520一卡一卡的进bios 系统 pe都是一个反应,换过南桥好了,装起来故障又复发,友友们等待你们的指教

网友:
键盘,硬盘,光驱都拔了试试看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适配器引起的。很多个了

网友:
硬盘不好了也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考虑到了没有,光板测试。

网友:
希望LZ先裸机测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刷个BIOS 吧

网友:
查南桥周围缺电压或少信号。

网友:
原装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