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关于电源管理EN电压问题

楼主(2012-05-15):
这个EN信号的正常电压是多少?我这有块主板EN信号电压0.25V左右正常吗???求解、、、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EN 英文含义是“只有使其能,简称使能,该指令才能执行”,高低由控制芯片决定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  把型号报上

网友:
正常电压不同的芯片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高电平有效的话, 0.25V是低电平,不正常。

网友:
你这么说那我只能告诉你有些芯片的EN电压就是这个电压,你没告诉我们芯片的型号那等于你什么都没问

网友:
就算型号说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也不懂啊——太深奥了

网友:
查pdf文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  把型号报上

型号是RT88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型号是RT8855

电压不对。一般1.2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不对。一般1.2v以上。

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