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 电池用完了 电池能充电 但不能用了

楼主(2012-05-15):
DELL D420  电池用完了 电池能充电  但不能用了  请问怎么办啊  请教高手

网友(点评):
检查镍镉充电电池组,一般换掉坏的就行

网友:
主板充电线路有问题!!

网友:
既然说能充电,如果有问题那也是放电电路了,你可以量一下电压多少,过量放电应该就没用了哦。

网友:
?还没明白  量放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的是吧  自己好好查查吧
或者电池的是

网友:
电池电压多少,光用电池公共点有没有电压。

网友:
问的不够到位,听不明白?

网友:
主板能检测到电池,那就查一下电池放电的电路呀

网友:
那就是充不进电,电池没坏的话查充电电路。

网友:
你所谓的能充电是不是假象昵?看着在充电但实际没有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