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一大把,还能复制数据吗

楼主(2012-05-15):
是日立500G的硬盘,东西都在E盘分有400G大概有200G多的资料。都是这些年小弟年积累下来的。 用MHDD扫描坏道一大把,之前用R-STUDIO还能找到三个盘符,复制老是出错,现在连本地磁盘都看不到了,该怎么呀,里面有好多重要的数据呢,请大师帮帮忙出个主意,小弟在些不胜感激,在些谢过了

网友(点评):
有PC3000就好做了。

网友:
试试吧——有些可以的

网友A:
进PE能不能看到呀。能就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能不能看到呀。能就复

pe进去过,启动要十来分钟呢,也是复制不动55AA也清除过不行,没办法只能去除55AA在WIN下面,可还是一样,,

网友:
够呛 除非专业数据恢复

网友:
R-STUDIO读不出来的话,就蛋痛了

网友:
其实坏道不一定真的是盘面有问题,主要是固件关系,控制P/G表

网友:
200G的资料  什么资料啊  精华?

网友B:
既然有很多坏道了,就不能再用R-STUDIO这些软件来恢复了,这样只能越弄越坏。要先用DE这样的处理坏道数据的工具,做一个全盘或者分区镜像出来,再到镜像后的好盘里面恢复数据。

Ta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很多坏道了,就不能再用R-STUDIO这些软件来恢复了,这样只能越弄越坏。要先用DE这样的处理坏道数据的 ...

老师,你说的那个DE是免费还是收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说的那个DE是免费还是收费的,

PC3000带的DE数据恢复工具,是收费的,是非常专业的工具。

网友:
除非专业数据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3000带的DE数据恢复工具,是收费的,是非常专业的工具。

主要太贵了(市场大概要3000多块钱是吗,没记错的话,你的课件里说一千多是不是呀),主要现在是自己的硬盘,花这么大有些不舍得,有没有什么绿色的软件介绍个老师

网友:
盗版的不好买了,正版的4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太贵了(市场大概要3000多块钱是吗,没记错的话,你的课件里说一千多是不是呀),主要现在是自己的硬 ...

如果,免费的绿色软件,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话,数据恢复技术员,就都要做乞丐了,谁都自己做数据恢复了,那么数据恢复企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如果,自己的数据不是很重要的话,可以折腾一下,如果,是重要的数据,最好不要乱折腾,否则,数据被再次破坏,损坏以后,是无法恢复的,那么重要的数据,也就永远的离你而去了,就算想花个十万八万的,也无法恢复了。

网友D:
先要用DE镜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用DE镜像数据

me也知道呀,可没有太大的硬盘

网友:
罗工正解。

网友:
能的,断点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