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USB声卡

楼主(2012-05-15):
今天修到一个声卡不能用,又找不到芯片,只好改一个,飞上USB线,再连上耳机口三根线,就是没有音,后来一量主板的三个线的接点,有2个是通的,明天改了看看能不能用,期待中。。。。。。

网友(点评):
这个有难度,

网友:
祝你成功 到时候照个图看看啊

网友:
这个还没改过哦

网友:
还得把音频接到笔记本的功放IC上啊。

网友:
有难度!还是修吧!不行可以找个一样的料板!USB的也没有功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