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20HD

楼主(2012-05-15):
G2020HD拿来时客户说会自动开关机一会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或者按开关打开一会又自动关机。初始判断可能是高压保护问题,查看电源板一切正常,换了灯管然后开机点了几个小时一切正常,第二天再开机又出现相同情况,检查驱动板发现和稳压管连接的电阻很热,电压有时是3.3V有时为2.68V和电阻连接的有两个芝麻管的共阴二极管,二极管输入角一角连接电阻靠VGA的角,另外一个输入角连接接上面的48脚的芯片。难道是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2-5-17 19:22):
目前,把开关板上的开关全部换了,暂时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及提示

网友:
怀疑电源板的问题,应当于驱动板没多大关系,看电阻的个头还有封装形式就应当这个热点正常了

网友:
按键板也应当重点检查

网友:
按键板问题

网友:
基本上跟驱动板没关系,把供电处的所有电容全部替换掉基本就能好了,电容的老化也是这样的现象,而且表面看不出来,只能用电容表去测

网友:
明基又不少按键出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拔掉再通电试机,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
对先排除开关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显示器还没碰到呢 修好了 说下

网友:
电压有变化 估计电源的可能性大一些,开机拔掉按键板试试,重点检测电源 然后 按键板,排除后在换驱动板

网友:
开关版我觉得可疑啊啊`!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电源部分,高压部分,按键部分,驱动部分,还有灯管。盲目的换只能扩大问题

网友:
先把3.3V修正常再说。 查5V  换左上角的2个电解和三端稳压IC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保好,AOC代工的,很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开关按键换换,加焊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