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定IBM LOGO ,死机

楼主(2012-05-15):
IBM X40 定IBM LOGO ,死机,,一开机就死机,,显示IBM画面,有两台机都是这样的,,不知什么问题,,求解,,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师傅可以提示下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刷BIOS

网友:
内存  硬盘  刷BIOS

网友:
已解决了
这个由于前面的技术员都是用摄子开机,,导致很多脚短路,,重新焊下就OK了,,两台机都是一样

网友:
不会吧     这样也可以啊   用镊子开机怎么会很多脚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