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无显

楼主(2012-05-15):
显示器开机无显示。不亮。开机灯亮。能开关。求解。

网友(点评):
qing请提供相关参数

网友:
查高压或者驱动

网友:
高压板,电源板或者灯的问题吧,好好排查一下吧!

网友:
en   恩  排查了。。。换了个24c04。。。。好了。驱动板坏了。

网友:
显示器主板坏了,我前几天才修了一个,就是开关能用,屏不亮,搞到最后直接发了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