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 不开机 待机电流0.00-0.01间波动

楼主(2012-05-15):
手中一台惠普DV6(迅驰2 NVIDIA) 待机电流一直是0.00-0.01 间波动。按开机键 无反映(开关及排线是好的)! 各位师傅们哪里问题呀?

网友:
3V 5V,这么低的电流估计没有,估计待机都没出来,先修待机吧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吗

网友:
系统供电先查,修出来系统供电待机不就正常了

网友:
先查基本的待机条件呀,看看电感的是否有3V。5V,测起对地阻值,再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系统待机条件

网友:
LZ这种情况下,是你还没有查全呀,还是没有写全呀,这个板子从电源口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到待机电路,什么也没说呀。我们也没法告诉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