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参与上电触发吗

楼主(2012-05-15):
这个BIOS参不参与触发·

网友:
这个bios补参与触发

网友:
一般参与触发的,图上的BIOS都是挂在IO上的,~

补充内容 (2012-5-16 18:53):
我说的是看图,不是说他的图OK?

你好好看看,BIOS貌似是挂在桥上吧

网友A:
看他的架构   和南桥挂在一起的   应该不参与触发的    和EC挂在一起的 参与触发     待机BIOS没有电压  是不是电压没有送到  ???

网友(点评):
恰好被你搞反了

网友B:
BIOS没有参不参与触发这一说,只有带不带程序此说,还有楼主都说了,没待机电!偶只听说过KBC参与上电触发否!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0.0
真是bios没有参与不参与触发这一说吗?真是这样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参与触发这一说呢???
楼主把EC 与BIOS搞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的架构   和南桥挂在一起的   应该参与触发的    和EC挂在一起的  补参与触发     待机BIOS没有电压  是 ...

太有道理了 I服了

网友:
看不下去了。目前我见过的PCH架构的bios类型有挂EC下面的,有挂PCH下面的(EC跟南桥共用,华硕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的,EC,PCH各一个。还有就是LZ发的IBM机种(BIOS不参与触发)。什么叫参与触发?其实就是原来EC的程序文件和BIOS放在了一个芯片中。这种就叫BIOS参与触发。像IBM机器因为H8里面已经烧录了程序了不需要外部ROM来配置。所以这种就不参与触发。还有像台式机IO不需要程序配置GPIO。自然BIOS不参与触发。

同意楼主

网友:
不产于上电触发,不是挂在EC下的

网友:
感觉像单片机那种 EC直接包含程序 那个BIOS只是挂在南桥下的 应该不参与 反正以前培训的时候那些老师都这样说的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楼主没说很明白,EC一般都是参与触发的啊,EC会产生一个唤醒南桥的信号,楼主是不是想问EC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
明白了 原来要挂在EC上菜参与触发

网友:
一般挂在桥上的 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挂桥上的,不参与触发

网友:
不参与 触发的 EC 带程序的

网友:
应该不参与

网友(2012-06-14):
引用 网友B:
BIOS没有参不参与触发这一说,只有带不带程序此说,还有楼主都说了,没待机电!偶只听说过KBC参与上电触发否 ...

挂EC下面的X-bus  bios 参数触发了吧?

网友(2014-10-14):
这个不参与

网友:
桥上的BIOS不触发

网友:
ec的参与  桥的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