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460开关管击穿求助

楼主(2012-05-15):
tny266+3844双管电路
两个13n50c都是源漏极击穿了。
请教还应该检查哪部分电路。

网友:
460应该是主动PFC的吧,你是PFC的管子坏还是开关电源的管子坏?看看PFC输出是几伏?300V的话PFC没工作,390V就检查开关电路吧!

网友:
不好意思,型号报错了,是dps-450db a rev02f
好像是网上那种工包电源。
感觉和以前看的台达用料相差很远。
被动PFC,但是被短接了。

网友:
跟这个帖子的电源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50292

网友:
先修TNY266辅助电源部分,再修3844电路部分,不可能两部分同时损坏,如是则此电源报废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看辅助电源有5V,3844有工作电压后,然后再修主电源,双339的就8个比较器跑跑线看看,重点看光耦及431取样部分,注意开关管接地的小阻值电阻一般也坏了,3844要有有工作电压并正常。

网友:
看看3844的工作条件,取样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