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笔记本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05-15):
插上电源电流从0.01到0.03反复变动,隔离电路后面没有任何电压出来,从现象看应该是保护引起的,后来看了别人关于这个机子待机要检测ACIN#和ACOK#两个信号要出来隔离电路才会通,信号是从充电芯片发出的,MAX8724的11脚是ACOK#信号,虽然有电压5V到达PQ72的2脚,但一直跳动引起待机不正常,试着直接将PQ72的1.3脚短接起来突然大电流,隔离管发烫得不得了,不敢长时间通电,拆掉隔离管,用3V的电压烧也是大电流,然后发现CPU供电的两个滤波电容烫手,拆下来有一个烧坏短路,换后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不跳动了,开机跑码了,接屏显示,

网友:
楼主厉害哦,让我长见识!

比永远多一天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仁宝的机子的话有的时候烧鸡也烧不出的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学习了

比永远多一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耐心和细心就不一样吧,继续努力

网友:
历害,请问一下楼主,有点不明白,ACIN和ACOK是什么关系,起什么作用,如何产生呢

网友:
历害,请问一下楼主啊,ACIN和ACOK是什么关系,起什么作用,如何产生的啊

网友:
有点搞不懂了 都没触发 感觉就算短路的话也应该是触发后才会出现那种现象啊 而不是待机就出现  在我看来既然都没触发关VCORE什么事啊 根本就没电压过去啊。。。本人新人 感觉仁宝的也只是检测后级有无短路 我理解为后级公共点所到之处 不包括后级电压 要真如楼主那样连VCORE电压也能检测的话那仁宝也太强悍了吧 说了 是新人 有错的请指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