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 疑难问题DOS下死机,进到系统正常(求助

楼主(2012-05-15):
HP CQ40 疑难问题DOS下死机
一台HP CQ40,板号LA-4111P AMD cpu,集成显卡,RS700南桥.
故障现象,开机直接进到系统一切正常,进BIOS也正常。如果不及时让它进入系统,在dos状态逗留就容易死机,进入系统前按F8,选择安全模式的那里逗留也会死机,死机时画面还一直有,可以关机重开;进到DOS下的ghost11也死,不用进行什么操作,几秒后就死,不同的是屏幕提示:An internal stack overflow has caused this session to be halted. change the STACKS setting in your CONFIG.SYS file, and then try again

    已经进行过的无效处理:更换了两个CPU QL64,更换了南桥、北桥,不装电池、不装光驱、不装硬盘(只用U盘启动的DOS也死),不装内屏(只用外接也死),刷过BIOS,放过电。不装
无线网卡,不装键盘(只用usb键盘也死)

网友:
实在太麻烦就换板吧。。

太费时间了 有空的时候可以搞搞。

网友:
看样子该换的都换过了 只能换板了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3A 平台基本上都这样,DOS下,或者BIOS下,没开启节能的,都是满载运行的,Windows下才开启。

网友:
有没有测量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 BIOS恢复过默认没啊 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 硬件估计不大 还是先搞软件吧 或者就换个硬盘或者内存试下

回答问题没有仔细看问题 楼主说刷过BIOS

网友:
分别刷原配的BIOS,最新的BIOS试一下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看看不带硬盘的话会不会死机,如果还是死机的话,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謝楼上几位,请注意:无硬盘也这样,刷过最新Bios,换过内存,问题都没解决

网友:
真是难缠的笔记本,支持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因为这么个问题换板啊?能换的都换了,,真是强人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弄的,你别修了只要把系统装上就别管了,DOS下摸摸南北桥烫不烫。主板也有这种问题,AMDX240CPU进BIOS和系统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在DOS下停留,如果停留时间长就死机,而且桥马上就很烫了。主板是映泰880GA+,当时是给朋友攒的新机器,我以为板子有问题呢,后来快速进出PE后就没事儿了,装上系统也没问题桥一点儿都不热。说的夸张点儿那就是凉的。

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