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块华硕主板维修!

楼主(2012-05-16):
华硕M2N-MX SE PLUS主板维修,一开始是用3小时掉电,马上开机又能用,以为是好的,但用了两小时又掉电,马上开机又可以,又用了两小时掉电,一个了晕啊,这下又开机,这下居然进了系统就掉电。想请教下大家的见解,对于这种故障有什么样的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CPU散热,换一根内存

网友:
你还是先把电源换了在说

网友A:
就是,像这种故障,先把主板的外设的配件换换试试看。个人觉得主板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像这种故障,先把主板的外设的配件换换试试看。个人觉得主板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最小系统化检测,用U盘进PE运行文件,还是掉电,,有点头疼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先把电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