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6):
我是修本的,没学过显示器,但客户拿来了也接。有一次,是显示器白屏,听行家说过可能是没有供电。拆开,从保险上一打,果然是没供电。拆开驱动板一看,供电管烧了,买供电管的时候,修屏师傅叨唠一句,后极短路才会烧。换上管,果然又冒烟了。一打阻值并不短路。然后上屏上各滤波电容上打阻值,一测真有短路的。去掉短路电容,加电OK。

网友(点评):
这帖子什么也没有,显示器型号,屏,供电管什么也没说,这东西瞎编都能编好几个

网友:
白屏基本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三下五除二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

网友:
看来白屏还是很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