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温度,ICH没温度

楼主(2012-05-16):
收了个坏板子,是品牌机出来的,不知道型号,只知道是AM2的U。想修修试试,点开机排针,能通电,排针有5V电压,不过,CPU不热,测了下,所有下管的G极阻值相同,所有上管,有一个阻值大于其他在80欧,上管G极和下管G极无电压,上管D极有电压为12V。所有场管都拆下来测了下,没有问题。我测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是正常的。想请教下各位:1,这是不是说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芯片型号是ISL6323。 2,板子背面CPU底部的贴片电容是干嘛的?

网友:
对了。还想问一下,ISL6323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得多少钱能买到哦?

网友:
加电后用手摸CPU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温度。。

网友:
那你先看看别的电压有没有起来

网友:
南北桥的  还有其他的供电内存显卡 的  都正常了  有些板子其他的供电正常后才有cpu供电     ISL6323 供电有了  几伏    en有了吗    vid 正常了吗        芯片可以从其他板子上拆个下来啊

网友:
可能是IC到CPU这段路线中某些元件损坏短路了,所以导致CPU没供电

网友:
你这个修法~~不赞同,要系统的分析,不是抓到什么是什么,拿到板子首先打阻值,确认各负载有没有短路,然后才是加电,测电压,吧故障范围缩小。看你直接加电摸摸热不热,然后就拆管子,你是出于什么思路的指导呢?你难道把零件都拆下来检查时不是好的?对于管理芯片你就没招了吧,换换思路吧兄弟。你说的那些电容基本都是滤波的保证CPU的使用的是平稳的直流电。

网友: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目测清洗之后,先接电源,测开机排针有没有5V或3.3V电压,如果没有,我就从开机排针到电源9脚之间找问题,如果有,我就短接排针,看看能起不,如果不能,就排针到14脚的电路找问题,如果能起,我就手摸CPU,南桥,北桥。

网友:
一看你就是个新手 ,慢慢摸索吧 ,多看点维修主板的帖子 。

网友:
ISL的供电测了,5V。。en 是什么?VID没测哦。假负载上没有VID测试点,我也没有这个芯片的针脚定义。内存显卡的供电正常。南北桥的供电不会测。。

网友:
我想问一下,先打阻值,打的是那些地方的阻值啊?我是新手自学的。。

网友:
主板具体型号,或者上个图,帮着看下`!

网友:
查管理芯片的数据与工作条件!

网友:
查出来了。管理芯片挂了。。。有供电,无输出。

网友:
检查一下PWM芯片的控制上管的几个极,电压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