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70t-c45 北桥烫手

楼主(2012-05-16):
今天给一台机子装系统,发现北桥温度高的很,估计有70-80度,V星770t-c45,目前是没什么问题,用鲁大娘简单考了一下机,也没问题,这么高的温度能长久吗?小白疑问中
简单

网友:
不会太长久了 不行就换板 桥本身不良 勉强是可以用的 很不稳定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做下桥

网友:
做桥还是难度大的,可以先检查下北桥供电附近的电容~~先排除电容不良引起的发热量大的问题。

网友:
测下被桥周边电路,不一定是乔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问题

网友(2014-12-03):
先策下桥附近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先测测北桥周围的小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