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块华擎A780GM上的这两个MOS管 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12-05-16):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因为内存插反导致这两个管子现在已经穿了 找了两天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 网上查了一下也未果 华擎的A780GM-LE/128这个板子 这两个管子的型号 BA9N1U 不知道能用什么管子代换 望各位老大指导一下~~~!

用其他板子上CPU供电的场管代换就可以 不用管它什么型号 只要是N代N P代P就行了 主板上很少见到P管

网友:
09N03.在MOS管里功率是比较大的,,代换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的代换,尽量用电流大点的 。OK

网友:
楼主的图像能不能再下点呀。。。。

网友:
n03 n02都行的

网友:
第2行不是型号啦。
真实型号是AOD476。你可以按这个型号查一下参数

网友:
AOD476 Description: MOSFET N-CH 20V 25A

网友:
用60-95N03可以代换

网友:
找一下型号查查,尽量换成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 原来型号 不是这样看的 ,,

网友:
N沟道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是D476用N03的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要试了才知道啊!!!

网友:
拆主板相同部位的管子代换就行了   管那么多

网友:
aod这个是型号啊

网友:
找个废板cpu供电的上下管代换应该可以,因为cpu供电都是电流比较大的。给内存供电足矣

网友:
相同供电电路的场管就可以代换了啊

网友:
MOS管代换 :类型 :外观大小一样  :功率大代换小 1.型号数字越大功率越大 2.CPU供电MOS管功率最大 3.主板档次高代换低的。
                              我是主板版主 我是刚来的徒弟》有兴趣一起研究的加好友昂

网友:
AOD476,25v 25A

网友:
一般取上下管代换就好

网友:
这么简单,还发表,是什么沟道的就换什么沟道

网友:
用技嘉和华硕的。3918 3919可以通用的。如果换了管子还没有内存供电的话。有可能你那个内存管理芯片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