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老显示器,开机正常,过一会变暗,重启又正常,

楼主(2012-05-16):
请教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显示器具体型号,另外i高压包附近有蓝色的药片的东西换了

网友:
另外还有耐压,一般是2KV的
na那是瓷片电容,容量不对容易出问题哟

网友:
请问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你查下吧!

网友:
机器太老了 那个部件有问题都有可能的 无法断定

网友:
讲的不清楚,没办法帮你!

网友A:
没说清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是什么显示器

这个版块的名字就是“CRT显示器维修”

网友:
从高压板出来三根线,有一根接在尾板上,有一个和他连接另一端接地的电容(蓝色或橙色)更换一下,高压板如果是两根线,可能复杂一些。不过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高压板上的定位器老化造成,用分压电阻从其他地方取帘栅极电压也可以。

网友:
你看一看加速极电压,,

网友:
灯管吧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看这显示器的灯管在那里,,??

网友:
换G2电容,秒杀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讲的不清楚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改的通用的高压条问题解决,不知道对你有用吗,你可以先把高压断开接个通用的高牙条试试看

CRT显示器貌似没有高压条??????????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首先检查高压板   在灯管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CRT行部分也比较容易虚焊,先加焊一下行部分和视放板,再黑屏的话按楼上说的,测G2。。

网友:
g2电容是啥样的

网友:
CRT 的话可能是显示板上虚焊了

网友(点评):
大部是高压部分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你说说什么机型  看看显像管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有遇到过 讨教了 可以先测原器件 坏的一一代换 再不行外接通用高压板

网友:
一显像管老化二高压包的g1,g2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