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了的清华同方,高手进来指点下吧

楼主(2012-05-16):
今天接到清华同方机器,开机不显,拆机看见显卡有焊过的痕迹,板子都用绝缘胶带占着,于是加焊下显卡,开机亮了,装机,发现键盘没反应,屏还一会暗一会亮就那样一闪一闪的,于是接USB键盘,进系统,发现一直出Y这个键 打开word一直出Y以为是键盘连键了 于是把键盘拆下来   还是一样如此,裸机开机,屏不闪了,键盘还是一样,我是维修新手,有遇见此问题的帮忙指点下,没遇到的高手也参考参考帮着,谢谢!

网友:
io坏了呗,换一个

网友:
原来是IO坏了我也遇到过时声音一直降调上来还降没声音人家不给钱。

网友:
先换键盘哦,朋友
换了再换IO哦

网友:
量下键盘接口数据线

打一下键盘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没有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