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G41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6):
开机 掉电 有时候 能点亮 进系统 一会 就掉电 街上电源线 就自动加电 掉电 测ATX 电源接口 橙 3.3对地短路 怎么下手呢

网友:
橙 3.3对地短路,不会有时能点亮吧?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 线从哪查起呢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
掉电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测MOS管看有无短路没有先下了网卡不行就声卡,然后是个小芯片什么时候不短了再上上

网友:
可能南桥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电源先,再不行旱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的.若是3V3短路的话.

网友:
这个要先软后硬,我遇到过一会刚进桌面显示器就不亮,要么就是重新启动,我把CPU换一个高一点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