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AMD CPU 的工具!

楼主(2012-05-16):
有没有好一点拆台机AMD CPU 工具啊!我已经用很宽的刀片切四个角 慢慢用力翘了 还是划伤了表面的路线 !大家有没有好的工具啊!
cpu

网友:
好像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工具

网友:
这个等待楼主自主研发

网友:
问楼主一下,你拆它干嘛

网友:
里面的硅脂干了,温度控制不住。好像是AMD的通病。
同意楼主:
5.0
zongwei811
同意楼主:

网友:
用刀片切 慢慢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开盖还是怎么得?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就好拿下来了
sxangus1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7):
amd的u,很多时候取散热器连u取下,我一般是拆开主机挡板,一边轻轻的别

网友:
不明白啊,是开cpu盖还是从座上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