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的CPU风扇是受谁控制啊????

楼主(2012-05-16):
台式机主板的CPU风扇是受谁控制啊????是IO 还是BIOS 啊。电压正常,风扇就是在通电和断电的时候转一下,。插别的风扇口就正常,。。。。。。。。。谢谢

网友:
就查FAN接口部分电路就行了吧,一班有个管子的

网友:
要跑一下线路看到哪里去了. 有的是IO芯片控制的.

网友(点评):
一个接地,一个12V,一个控制电压7V到10V之间,三极管没坏就跑钱路了,看是受谁的控制

网友:
主板好了,就是风扇旁边的管子坏了,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IO不过具体还得跑线。1针接地,2针12v,3针是转速检测送给io

网友:
风扇旁边的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