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的主板,时钟芯片电压一般为多少啊。???

楼主(2012-05-16):
775针的主板,时钟芯片电压一般为多少啊。???零点几的电压是不是不对啊,我在打阻卡上测试的是0.6v请指教。。。。。谢谢

网友:
没说清楚,,是时钟芯片供电还是时钟晶体电压或者说CPU上的时钟信号电压

网友:
3.3V,我在V星G31的时钟芯片旁的电感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上的时钟信号电压是多少啊?

0.38-0.45都认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8-0.45都认为正常

两个时钟点电压基本相同

网友:
时钟差不多都0.几吧  不过测时钟能修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