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进bios 做xp难道不行吗

楼主(2012-05-16):
难道这款机器进bios都不行吗  彻底锁死了吗

网友:
VGN-P71H的索尼机器

网友:
你现在做系统是什么现象呀。

网友:
用usb 软驱加载ahci 驱动就可以了  如果你dos命令不是太好  就只有找新点的集成硬盘驱动的安装盘喽。。。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sony的现在都是不能改兼容模式的

网友:
索尼现在好多机器是不能改硬盘模式的,所有装不了XP。

网友:
问题统统解决  其实很简单 分区全格掉  装上xp  ok    还有一问题  就是索尼的分区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左上角一个光标再闪  不起机

把内存拔了,重新插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拔了,重新插一下

与内存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内存有关系吗

你试了吗,好不好用呀

网友:
有些问题并不一定是BIOS问题的啊。。

网友:
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到网上面下专门针对SONY机器的GHOST XP;另一种办法是从SONY官方下载SATA驱动,然后集成到WINDOWS 安装程序中。两种办法我都试过,用第一种办法是最快的,如果自己喜欢研究可以用第二种,做好后可以适用很多SONY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