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ddr3 之蛋痛怪问题

楼主(2012-05-16):
故障现象:开机进入桌面后大概在三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待机电流正常0.02,也可以再次触发到0.3几跳动再次掉电。拔掉万用电源,等个1分半钟再接电源又可以正常开机,进入桌面后三分钟左右必掉电。如此循环。正常启动时电流0.02--0.8--1.1---后面不说了。散热没有问题,IO换了全新的。CPU是T6570换过,内存DDR3的换过。实在不明白这个原理。盼高手抛砖引玉一下。

        个人想刷个BIOS试一下,但网上找了半天没有DDR3内存的BIOS,因为这个板子大部份是DDR2的。本论坛有两个,一个要下载分,一个要100以上阅读权限。真的好蛋痛。。。有的朋友拜托发一个给我。我的QQ:89746641

网友(点评):
把这个型号看全了,到官网上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感觉 核心那边的问题多点  往电压方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一直测着CPU电压,没有变化,一下就突然掉电的,没有示波器。

修板怎么能没有示波器呢?????????

网友:
跟bios基本无关

网友:
跟bios基本无关
  同意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要不就是桥问题 这种机器BIOS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CPU供电应该关注

网友:
bios很少出问题

网友:
无奈之下刷了个官网上下载的,居然没有序列号,现在真的要跪求BIOS了。。。。蛋更痛了。

网友:
搞了三天,实在没有招了,放弃了。。。

网友:
哥们, 明白你的苦衷了。 我今天也接了台跟你一样的机器。。  显卡加焊, BIOS 刷了。。 EC加焊了。。
最后发现掉电的时候,自动上电,不显示这时候VR-ON 是1.3V  明显不对。 测试连接到LM393  7脚。 挑开引脚 电压3.3   焊盘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