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网卡有发出 没接收

楼主(2012-05-16):
ibm t60网卡有发送  没接    收插上网线  亮一个黄色的灯
1。重新做了系统还是故障依旧    2。 换了网卡口,故障   依旧
查了资料  “
打网卡接口的1、3PIN和2、6PIN阻值,可以反映网卡到隔离器之间的连通问题。正常情况下,1、3PIN应该连通,2、6PIN应该连通。
隔离器到网卡的连通,应该摘掉隔离器后打阻值。”
但是 我测了好几个网卡口 ,对地都是无穷大   而且 1 和3   3和6  也不连通啊  这个是我没测量明白  ,还是我理解错误    给位大侠给予指点      t60 的这网卡问题  也给予指点

补充内容 (2012-5-17 09:13):
这个问题  现在已修好   把网卡rom 更好ok

网友:
你量滤波器到网卡芯片的阻值才正确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网卡坏,就是接收的为0,隔离器很少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