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通病总汇

楼主(2012-05-16):
  本人维修新手 没有多少经验 但是在坛子上看了很多 帖子 关于笔记本电脑的通病,路过的大侠 都把一些电脑的通病都留下来,共大家学习一下嘛!

网友:
IBM SL410K 不通电 刷BIOS

网友:
是的,总结起来肯定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总结一下也是耗时间的啊,不知有没有师傅给发一下啊。

网友:
不知道啊?我也想看看 通病 dv2000 3000 花屏开不了机 大部分是加焊和更换显卡

网友:
基地什么都有,只要自己去发现,搜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5385

网友:
lenovo 的 y60    貌似爱掉电吧、、   我有的同学的机子就这样!

网友:
显卡门的机子 603 630 显卡 直接换

网友:
我都学了快两年了 嗨真是的新手

网友:
呵呵  都遇见过   603  630  必须更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ASUS使用AMD CPU的机器,会有掉电的通病,这个通病是由于ASUS主板的BIOS设计引发的,ASUS的BIOS,在自检过程中,如果那一项没有检测过去,机器就会自动掉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的是CPU座空焊,或是内存检测不过,CPU座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显卡门的机子  显卡 直接换

网友:
还不如8400 花屏分屏无显。先BGA在说

网友:
一般AMD的北桥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有些集显的板加焊一下就OK 了

网友:
好少啊也不全也不准确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跑电流,六成机器能大概定位

网友:
本人初来乍到,给各位哥们先问个好,本人今天接收了一台DELL D630的笔记本,故障是这样的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一切都没有问题,只要使用电源开机就掉电,拿到机器拆开的时候发现别的地方已经维修过了,很多供电芯片都被加焊过了,但是客户说了还是和原来故障一样,这样的问题小弟也是头一次遇见,望各位哥们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