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5-16):
故障现象:  客户拿机来 用电池和插上电源进系统到安全模式那就掉电老、

修复结果:加热北桥、成功修复、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它也?说说你的理由,是用打阻卡打出来的吗?

网友:
这样的快修,都没讲讲思路

网友:
那个信号没了?是吧?每台机都加焊一下就好了多爽,外行人看原来修笔记本无需技术性,我自己也可能做

网友:
就一个现象 一个结果 。。。。麻烦楼主搞详细点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网友:
加热就行了,不用重植。厉害。

网友:
笔记本故障多为虚焊造成,加焊修复的成功率高。

网友:
楼主还是要讲下思路,不可能没有一点思路,上来就加焊吧

网友:
为什么不加韩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