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声音

楼主(2012-05-16):
驱动用原装光盘安装无声音。是不是瑞昱883IC坏了。

网友(点评):
先查一下系统软件,再查接口

网友:
声卡驱动有装好吗

网友:
用驱动精灵驱一下,看看是不是驱动没弄好

网友:
有的官方不好。驱动精灵就看

网友:
查下音频接口

网友:
哎 不知道你是不是搞这行的,不是就找个会的人给你看看

网友:
声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应该装不了驱动吧

网友:
装个独立声卡嘛?

网友:
确定驱动有装好,去官方下载驱动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2012-08-08):
声卡IC换了就好了。

网友:
声卡还是好修的,楼主你自己修好的?

网友:
驱动没装好   到官方网站下个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麦接口松动了,或者bios里面设置的音频选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送维修店吧 如果楼主是做维修的就好多了

网友:
耳麦有没有声音啊

网友(2012-09-20):
先安装个USB声卡试用一下。

网友(2013-06-26):
一般都是声卡驱动问题呀!有的声卡装好就得半天,可是有的装半天还是装不上!只好说声卡坏了。但是作为维修人员,如何快速判别到底是声卡驱动不对还是声卡硬件损坏呢??

网友:
先检查一下驱动,去官方下,按照你的系统下合适的驱动
还不行看看跳冒
再就是声卡坏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先看看跳线插没有  有没有插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