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有1.1A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2-05-16):
故障描述:客户送机来、说是摔了一下。我插上万能电源。有电压 就是不开机。

修复结果:修复。。 首先我加热北桥。结果还是同样问题。。最后加热显卡。修复OK。

判断:显卡松焊。

网友:
显卡松焊能造成1.1A的电流 ?

网友:
万能电源?????它能拿来洗澡不?

网友:
显卡松焊能造成1.1A的电流 ?同问

网友:
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