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8D是啥元件?

楼主(2012-05-16):
     一台游戏机电源板上的叫 F8D 的三只脚的是什么元件?塑料封装黑色的,形状像2SA940一样,哪位好心大哥知道?最好有PDF资料说明,小弟先谢过了。

图片:

网友:
元件上标的F8D还是板上标的

没看清有图有真像吗?别人图那们大,明显得很哦

网友:
是元件上面标的

网友:
看起来像场管,不过要分析周边电路

网友(点评):
这个不怪二楼兄弟那样问,我的图片是后来才贴上来的,怪俺不懂传图片呵呵。

网友:
这种很明显是打磨的型号!游戏机上一般上家为了防止你找别人维修基本都会把重要元件型号打磨!包括电源管,而游戏机上面电源大多是用的3端IC之类的管子!比如TOP223Y等之类的

网友:
明显是山寨电源的场管

网友:
这个元件在电路板上的位号是D7,好像是快恢复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明天我再把整张电源板都传上来,让大伙瞧瞧。

网友:
有人说是SCR

网友(点评):
是可控硅吗,这个好像贴谱。

网友:
电路非常复杂紧凑,所以简单的跑了下线路,请大伙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