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250G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2-05-16):
宏基4250G无显示,求助 ,开机无显示,插外置VGA 无显示,但是能听到系统正常启动的声音,求助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着手修理
求助

网友:
显卡手压一下看下情况,或者稍微加热下看看。

网友:
你检测一下屏线和显卡

网友:
看显卡旁边的电容,很多的,有漏电没有的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吧,供电信号等等,挨个查,维修没有捷径,除非你修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