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开机不显

楼主(2012-05-16):
E50 DAOGC6MB8FO REV:F
比机被雷击 拆了网卡,换了EC 能正常触出,电流跑到0.6几掉电!没无CPU供电,CPU供电IC是62882,更换后CPU电压已出来1.05。现在整板有电压,开机电流跑1.12左右不显。因为没有找到此板号的图纸用回E40图纸对测一下,CPU已经有复位产生。请问各位大侠我应该还是从哪下手。

网友:
这个先看看楼主你的EC是否完全一样,再个就是你必需把BIOS刷一刷.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
刷bios没有啊

网友A:
想刷,可机子不支持25Q16BVS1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刷,可机子不支持25Q16BVS1G

那就不好办了,只有先刷了再说

网友:
对既然一切都是正常的   可以找个BIOS刷下

网友:
修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最后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B:
雷击的话南桥也会坏的至于显卡还没听说雷击会坏的达对了南桥坏了也会出现那种现象哦 我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击的话南桥也会坏的至于显卡还没听说雷击会坏的达对了南桥坏了也会出现那种现象哦 我遇见过

显卡!最后没有办法再去试试看,目前想办法刷个BIOS。可刷机不支持!

网友:
看看 内存供电

网友:
买了新编程,刷了IO傍的BIOS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用可调电源关机重起(原装没试过,电也不会),外接电源跟电池一起合用大电流,各自己使用OK

网友:
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刷原版BIOS看看

网友:
想办法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声卡拆了试试

网友:
雷击的话应该直接进南桥的。你还个南桥看下。

网友C:
雷击的话应该直接进南桥的。你换个南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击的话应该直接进南桥的。你换个南桥 试试
刷BIOS后可以显示!

网友:
可以喔,又简单化了,

网友:
先刷下BIOS 在去搞硬件